1S动力系统到底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2-12):
经常有许多模友问起1S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问的好!欢迎模友们都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1S系统听到的基本上是质疑声,大概有以下方面:
1、动力不好,无法爆飞
2、充电麻烦,充电器不能通用现有的
3、电调效率低
4、电机效率低
5、锁尾不好
6、舵机不给力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或者见解希望上来说说,也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好处就是 电池便宜

网友:
不仅便宜,重量还轻。手机就是1S

网友:
充电器可以接到电脑的USB接口上。

网友A:
1s动力除了用到玩具或者超轻模型上没啥一点好处。

网友:
好像也不便宜

网友B:
1s对设备太挑!尤其是舵机。。。
没什么优势!

网友C:
结构简单,无需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1s对设备太挑!尤其是舵机。。。
没什么优势!

在淘宝上面买一个8元的3V升5V升压电路板,直接转换5V电压给杂牌舵机使用就可以了。

我的4G6就是使用这个升压电路板,专门升高电压给非1S电压的杂牌舵机使用,接收机和4G6的锁尾舵机还是使用原来的1S电压。

网友:
舵机耗电啊!1S扛不住还是要升压才给力

网友:
10楼的,会损失20%甚至更多的能量。

网友:
就是轻,一些室内固定翼的推力只有2g,你要高电压电池没什么用嘛。现在模型两极化发展,用1s100mah电池的机机多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嘆為觀止! 這樣升壓給雜牌舵機使用。我也打算復飛我的 4G6,但這樣做實力不從心,只能買幾個能於 1S 下工作舵機較省功夫。

网友B:
升压不靠谱!不如买好点的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不靠谱!不如买好点的舵机!

我觉得没有12楼说的那么耗电,用500MAH的华科尔4#3B锂电池在室内玩我的升压版4G6,飞了五分钟下来,才用了305MA的电量,和以前没什么大的区别。

楼主:
升压的很 不错,有创意。

网友:
小机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动力除了用到玩具或者超轻模型上没啥一点好处。

你认为 没好处是指哪方面?是1S的小电直操作舵机不给力,还是舵机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构简单,无需平衡

这个应是一大优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淘寶上有些五元的升壓板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