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11通道怎么映射?

楼主(2012-02-12):
我在使用的是时候用的是6通的的接收机,但是6同上面只有AUX1 ,遥控器上AUX1是一个两档开关,我想用3挡的AUX2 ,怎么映射过去,求详解,谢谢!

楼主:
难道JR DSX11这么冷门?

楼主:
继续等,我就不信没有高手~

网友A:
你飞的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直升机的话,AUX1是螺距通道,是无法调整的,固定翼的话,在遥控器上的名称是FLAP通道,你可以在系统菜单的【DEVICE SEL】菜单里,将此通道的控制开关选为AUX2,并且将后面的【out】选择为【ACT】,这样就可以用3段开关来控制这个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的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直升机的话,AUX1是螺距通道,是无法调整的,固定翼的话,在遥控器上的名称是FLAP通道,你可以在系统菜单的【DEVICE SEL】菜单里,将此通道的控制开关选为AUX2,并且将后面的【out】选择为 ...

感激不尽呀,那其他通道是什么含义,能明示一下么?谢谢了,谁让我是菜鸟!

网友:
你接收机只能接收到6个通道的信号,其他通道设定也没反应的。

网友:
先打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