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翼30E的问题

楼主(2012-02-12):
请问玩过此飞机的老鸟个问题,这飞机在安装
电机
的时候需要自己弄下拉角吗?头部需不需要配重,飞机在飞的时候,收油门的时候飞机就抬头,这是什么原因啊,是头轻了,还是电机的拉力线不对,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楼上说话有点不负责任啊,
收油抬头是下拉线过大导致,为了与过大的下拉力抗衡,平尾在调试时会带有一定程度的拉杆,这样飞机处于平飞状态,收油以后,下拉力消失但平尾的拉杆并没有消失,所以飞机抬头。

网友B:
楼上够专业.同意看法

网友C: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