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的DSX9

楼主(2012-02-12):
JR的DSX9
我买了ACE ONE 控是JR的DSX9 。二个开关怎么样设置,有没有设置的教程。谢谢!

网友A:
我用的是JR DSX9II。美国手,但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JR的控通道映射是固定的,你看说明书上那两个开关对应JR第几通道,然后设置那两个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