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小改九鹰260a

楼主(2012-02-12):
无他,怀旧尔。配置:金属旋头+911脚架+911尾马达+1.7×130mm方碳尾杆,头罩前部灌注少量704硅胶+3M胶带加固内部,配911的120mah电池30克整。爽飞!手感比V911精确、细腻、轻盈,爆。加固头罩后声音有点V911的感觉,呵呵。

网友:
我也在用

网友A:
这平衡锤好像比原厂的短啊,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平衡锤好像比原厂的短啊,哪里买的?

原厂的,尾杆加长了15mm,是对比错觉。

网友B:
不用垂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垂尾啊。

为了<30克。
其实原尾组还健在,懒得拆,也无单卖。

网友:
支持折腾,其实911的塑料旋头也挺耐摔的

网友C:
加长尾杠后 锁尾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长尾杠后 锁尾怎么样呢。。

好多了,现在左右都可以主轴为轴心自旋。原尾杆115mm太短,尾桨和大桨气流有干涉影响锁尾,加长后尾马达功率也有所下降,可延长寿命。

网友:
知识贴要顶

网友D:
260也有不细腻的地方:斜盘控制就不细腻,这种直线舵机是没法和通用舵机相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60也有不细腻的地方:斜盘控制就不细腻,这种直线舵机是没法和通用舵机相比的。

MCPX也是直线舵机哦,说细腻是和911、9958那些比较。

网友C:
挺好的

打算把260所有的配件换成911的

过些天发帖。

lz没换911的机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

打算把260所有的配件换成911的

过些天发帖。

lz没换911的机架么

这台没有,只是为了电池换了911的脚架。

网友C:
继续追问

911的尾电机不是漆包线,能插进尾杆的小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追问

911的尾电机不是漆包线,能插进尾杆的小孔么?

可以的,260a和911尾杆的内孔都是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