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高速自旋,高手帮忙会诊一下

楼主(2012-02-12):
伟力911有时突然高速逆时针自旋,降落下来停三秒种再飞情况消失,飞一会又出现相同的情况。
有没有会遇见相同的情况啊?

网友A:
估计是尾电机不行了。换一个试试。如果不行就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B:
尾电机挂了

楼主:
应该不是尾电机的事情,如果尾电机坏了应该是顺时针自旋。

网友C:
感觉是主板挂了

网友D:
如果尾电机坏了应该是顺时针自旋。
LZ错了。
如果尾电机坏了应该是逆时针自旋。
沙发的北洋兄正解
请先检查尾电机的电线有没有炸至松脱了,
以至接触不良。
陈伯

网友E:
先问下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 是否抖动得厉害 ???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尾桨打滑,用了点502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