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手飞越SPORT,请各位老鸟批评指正。

楼主(2012-02-12):
飞固定翼大半年,一直想入直机,昨天终于忍不住,自己配了个价廉质优的450

本来尾舵机陀螺仪想用GY401和9257,淘宝找半天都没货,就用GY100和3688凑合下,直机菜鸟估计用那么好设备也没什么感觉就弄个便宜点的。

朋友推荐我用银燕金属齿舵机用作斜盘舵机,开始以为数字的好,就直接买这个,后面一问朋友说买错了,应该买模拟的,数字的力量不够,干脆出掉,换65MG。

工具和配件不知全不全,请各位看官给点意见。

[localimg=341,300]4[/localimg]

电机用翱翔AX2218H,KV3550,听说这个不错,花牌都不如他。舵机换65MG。

空机就用的飞越SPORT。控用的FUTABA 10CHP,有米就再入个T8FG。

这么配算是比较便宜的,没米人啊。

网友A:
晕,二手GY401也就250多一点,比山寨货强哪去了,别的都可以用差点,陀螺最好用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二手GY401也就250多一点,比山寨货强哪去了,别的都可以用差点,陀螺最好用好点的

网友B:
gy650都比你那个好。。只贵10快,尾舵要么922要么正版9257.

网友C:
LZ这一套下来多少钱?我也想买飞越 新手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二手GY401也就250多一点,比山寨货强哪去了,别的都可以用差点,陀螺最好用好点的

我本来就是想入GY401和9257,淘宝找半天都没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一套下来多少钱?我也想买飞越 新手 不懂···

1000多而已,我这个套装也是朋友帮推荐的,适合新人。价格也便宜

网友:
烧吧~~奋勇的烧吧~~

网友:
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电子设备最好不要买太差的,不然有你后悔的,再就是易损件买的太少,到时都是给快递做贡献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推荐以下配置,锁尾gy401+9254,斜盘115mg或md933,电机浩马特或冰峰,电调好盈40A,这样算起来贵不了多少,但是性能比你那套垃圾配置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自己权衡

网友D:
标题

首先螺丝刀不要用地摊货,至少1.5的买把好的吧,至少亚拓的。第二尼龙扎带去五金店4块钱能买到500根,没必要买模型店1块钱15根的。泡沫双面胶去文具店买,买24mm宽的强力型(别买普通粘力的)5米2块4,可以给接收机和陀螺仪用(陀螺仪好像都自带2片,我中间夹一片泡沫双面胶是防金鱼尾的),不放心用尼龙扎带捆一下。

网友D:
标题

还有你65mg买贵了

网友E:
价廉了,可未必优啊
一分钱一分货,在哪都是真理

网友F:
螺丝刀不行,至少买镀铬的。
横轴外丝需要改装套件。
尾轴是一体化的,你飞跃的能用吗?
没看见你买电调。
舵机想省钱的话干脆933+922把。
陀螺仪建议收个二手的780,也差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推荐以下配置,锁尾gy401+9254,斜盘115mg或md933,电机浩马特或冰峰,电调好盈40A,这样算起来贵不了多少,但是性能比你那套垃圾配置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自己权衡

开始我是想选GY401+9257,只是到处没货,就用GY100和3688凑合下。斜盘已经入手65MG。可能易损件是买少了点,第一次买直机,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螺丝刀不要用地摊货,至少1.5的买把好的吧,至少亚拓的。第二尼龙扎带去五金店4块钱能买到500根,没必要买模型店1块钱15根的。泡沫双面胶去文具店买,买24mm宽的强力型(别买普通粘力的)5米2块4,可以给接收机和 ...

多谢指教,我这个内六角质量还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gy650都比你那个好。。只贵10快,尾舵要么922要么正版9257.

我这个GY100实价140买的,401+9257是不是停产了?到处都没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65mg买贵了

你多少钱买的?我15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丝刀不行,至少买镀铬的。
横轴外丝需要改装套件。
尾轴是一体化的,你飞跃的能用吗?
没看见你买电调。
舵机想省钱的话干脆933+922把。
陀螺仪建议收个二手的780,也差不了几个钱。

前面3点我还不懂什么意思,飞机我都还没见过,等见到飞机再看,估计还要再买好多东西。
电调用的好盈飞腾40A的,斜盘舵机用的65MG,陀螺仪和尾舵机本来就想用401和9257,只是没货,又不想用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廉了,可未必优啊
一分钱一分货,在哪都是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我是想选GY401+9257,只是到处没货,就用GY100和3688凑合下。斜盘已经入手65MG。可能易损件是买少了点,第一次买直机,慢慢来吧

想买GY401+9257还不容易,在论坛选好一个位置,吆喝几嗓子:收GY401+9257,收破鞋破布烂荆条、收破铜烂铁啊啊啊啊,立马会从各个角落里钻出一大堆卖陀螺和舵机的,价格低的你不敢相信,不信你试试!

网友:
用最好的

网友G(2012-04-09):
引用 楼主:

哇塞 !  贼 还用买 配件飞机啥的?  去偷啊 ……

网友H:
那些一辈子就只用过401和正版9257的没权推荐这推荐那,用过才各种品牌才能合理的给LZ建议。我只说锁尾效果,GY100+山寨9257不会比401+正版9257来得差,山寨9257输的不是速度不是力量,是寿命。至于401,要去相信那神物也没办法,现在的陀螺,价格、体积、重量、性能比401好的,有很多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B:
gy650都比你那个好。。只贵10快,尾舵要么922要么正版9257.

同意,我的3688十个起落就挂了。。。RP问题吧!

网友J:
我的山寨9257将近200+起落了,目前很好~~平时维护也比较到位,飞完必清理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哇塞 !  贼 还用买 配件飞机啥的?  去偷啊 ……

啊哈,想不到我2个月前发的帖灰太狼都能找到啊,真是费劲心思哇。不就是我支持买家曝光你这个无耻黑店嘛,到处打击报复我啊。哥有的是时间陪你玩。大伙看看灰太狼被别人投诉的光荣业绩吧。被这么多人投诉能是什么好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些一辈子就只用过401和正版9257的没权推荐这推荐那,用过才各种品牌才能合理的给LZ建议。我只说锁尾效果,GY100+山寨9257不会比401+正版9257来得差,山寨9257输的不是速度不是力量,是寿命。至于401,要去相信那神 ...

 有同感,我的GY100和3688锁尾效果不错,尾巴杠杠的,飞了2个月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意,我的3688十个起落就挂了。。。RP问题吧!

中山兄怎么可能RP有问题 ,我就休闲玩玩,练练悬停,飞飞航线。2个月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山寨9257将近200+起落了,目前很好~~平时维护也比较到位,飞完必清理保养~~

怎么清理保养啊?可否告诉下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推荐以下配置,锁尾gy401+9254,斜盘115mg或md933,电机浩马特或冰峰,电调好盈40A,这样算起来贵不了多少,但是性能比你那套垃圾配置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自己权衡

9254可以用在450上?那尾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