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5.5的飞控,两个相对的电机转速差别非常大,如何调整 ...
KK5.5的飞控,两个相对的电机转速差别非常大,如何调整?

楼主(2012-02-12):
我的四轴用的是KK5.5的飞控,程序没有问题,但是两个相对的
电机
转速差别巨大,完全无法平衡,改变电调连接顺序之后,转速差别又出现在了另外一对电机上,表明转速差别不是电调造成的,转速差别如何调整?
另外,
通道中立点校准老是无法进入,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论坛我已经关注了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注册,这次还请各路高手伸出援手!

网友A:
你的四轴用的电动机KV是不是同一型号?
还有你的KK上位机里的 BASIC SETTING 校认了没有? 我们经常飞的是FF飞控,KK的我们没有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用的都是同样的,四个轴的电调也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
你的KK装水平了没,交准的时候放水平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重新设置了一下,在板子上把电调的油门行程重新设置了,在设置电机可以同步启动,但是在开机后重新开机,电机又出现差速了。
KK我已经装的很水平了,至少肉眼看不出不水平了。校准的时候我是完全放在平地上校准的,相当水平。
电机的差速不是一点两点,完全是油门慢慢加大的时候,一个电机先转,再加大比较多的时候另外两个转,再加大剩下一个才会转起来。设置的时候电调的油门行程完全是同步的,不知为何信号通过飞控板处理后再给电调就出现问题了。我在网上下的程序,下的是改进版的KK_C,不知为何老是出现这个问题,纠结好久了!

网友:
KKC 就算了,太复杂,调不来

网友D(2013-10-30):
我的也是这样,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E:
电调的参数建议重新设置成一致,貌似电调的进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