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的91H引擎遭遇莫名贫油故障

楼主(2012-02-12):
今天下午照常飞行,忽然觉得声音不对,明显发尖,赶紧切回NORMAL模式,转速明显比往常高很多,排烟明显减少,是贫油的显著特征,我想可能是油管破裂,降落后发现引擎温度极高,引擎表面附着的燃油直冒烟,检查了油管并没有破裂,冷却后重新发动,一切正常了
使用COOLPOWER 30%的油,中速、高速油针都是大约1.5圈,引擎基本算新的,烧不超过2桶油
求故障分析,谢谢

网友:
很新的发动机。不过俺只知道不冒烟一般不是贫油就是拉缸了

网友:
这个还真麻烦,飞的时候还得去注意排气管有烟没,可能等你注意到已经拉缸了,最好还是检查下你的油路,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堵了。

网友A:
我的问题跟楼主一模一样  , 昨天把放了一个月的700N 拿出来飞,  中速 高速都是原来的1.5圈  (年前飞过有8桶油,用CP30的油 ) 起动正常  。普通模式大概1分钟后3D 突然感觉发动机声音很尖 ,动力十足 ,排气烟很少, 不到1分子发动机空中熄火 ,马上熄火降落 。下来后再拆火头 火头已经烧黑了 回家拆发动机 最后一看 活塞已经穿缸  缸体拉缸 最后损失三件套,现在问题是我年前还好好的发动机 现在拿出来飞  就马上这样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发动机我放的时候 已经上事后油 昨天飞之前还拆开看看里面的轴承 都好好的 转动也正常)。

图

图

网友:
会不会化油器堵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跟楼主一模一样  , 昨天把放了一个月的700N 拿出来飞,  中速 高速都是原来的1.5圈  (年前飞过有8桶油,用CP30的油 ) 起动正常  。普通模式大概1分钟后3D 突然感觉发动机声音很尖 ,动力十足 ,排气烟很少 ...

看样子我们很有可能都是油路不畅,虽然油针没动,但供油量减少
看了你的图触目惊心,如果我晚降落几分钟,也许就是这个下场:funk:

网友:
 以后要小心,我得检查我的700看看

网友:
不是回压问题  就是重锤堵了 换HIROBO油箱内管 和 KS防气泡重锤

网友:
已经拉缸了吧,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同时提醒楼主拆活塞连杆时候小心那两个G型卡子,我的已经丢了,正不知道去哪里配,求安慰!

网友(2013-09-08):
我有台15的发动机 一样的问题 把化油器拆开清洗后 还是把火头和连杆烧坏!

网友:
所以我不玩油机,真的很烦人,技术量要高

网友:
LZ
建議檢查油路
另外我在抽油泵前也會加裝一個過濾器
避免油桶內的雜質進入油箱

网友:
我也是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