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106A高转速时会抖动的厉害,

楼主(2012-02-12):
主轴没弯,接收机粘的牢固,桨叶完好。从侧面看下层大齿转动,发现不是一条直线,跟这个有关系么?怎么办?请指教!

网友:
106A 、告诉转 抖动的话 看说明书 那个感度调整。  往负 调一点  要是还抖再调 调到不抖 为止 要是抖的更厉害 往﹢ 调   就是接收机 那个下面的那个螺丝

网友:
大齿 不平 要拿下来弄平在看看有没有双桨~  尾架是不是完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双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小了一点陀螺仪感度,不抖了,可以飞了,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叫“双桨”?
 双桨是指2只或多只桨叶在旋转时,一高一低不在同一个旋转平面上!桨尖就好像张开的剪刀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原因造成“双桨”?

网友:
.上面 要是 有双桨的话。调旋翼夹与平衡杆的那个连杆的长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