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3GX自动重启过么?

楼主(2012-02-12):
今天是第四次了,当然,每次都是在家调试的时候发生的,否则我很可能就不能在这里发帖了,因为我的3GX是装在700N上的。我更怀疑是3GX对静电敏感,这四次都是手指刚刚碰到本体的时候(没有触碰到插头,而且插头插的都很牢固),3GX就会重启,指示灯闪烁,十字盘升降三次,就和加电时一样
到目前为止飞行一切正常,但还是担心啊,怕哪天在空中十字盘突然上下移动三次

网友:
我也是!前几天我在家有这情况,电了我好几次,有静电的,一碰它就重启,当时连着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是第四次了,当然,每次都是在家调试的时候发生的,否则我很可能就不能在这里发帖了,因为我的3GX是装在700N上的。我更怀疑是3GX对静电敏感,这四次都是手指刚刚碰到本体的时候(没有触碰到插头,而且插头插的都 ...
天上上下三次的时候把尾巴稳住就行了:funk:

网友A:
非常好奇,您的供电线插在哪里?插在接收机上吗? 请插到3GX的Batt/Aux Out上试试

网友B:
先在電源前加一個diy 電容及線圈 試一下...
如果沒改善就........人頭要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奇,您的供电线插在哪里?插在接收机上吗? 请插到3GX的Batt/Aux Out上试试

是的,供电先接入R6203接收机,再通过S.BUS线给3GX和舵机供电,都是并联相通的,问题不大,况且调试时都是静态的,电流需求并不大。当然电源先插到3GX上更好,因为少了一些插头损耗,谢谢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電源前加一個diy 電容及線圈 試一下...
如果沒改善就........人頭要緊

谢谢,亚拓2in1的输出自带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奇,您的供电线插在哪里?插在接收机上吗? 请插到3GX的Batt/Aux Out上试试

千红大大,我的BEC插在3GX上,也出现过触碰后重启的状况,连着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遇过,楼主头像很可爱

谢谢,是我媳妇的弟弟

网友:
2颗 3G 和 2颗 3GX 飞了几百趟还尚未出现重启问题。

希望 LZ 能找到原因,俺们也好预防一下,看看究竟是哪里的隐患。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是把接收电按照说明插在3GX上面的,调试的时候也重启,换过电池就没事了。

网友:
我的也试过一次,供电是直接接到3GX的,再用S-BUS连到6208SB,我怀疑开关式BEC导致的,现在换了个亚拓的线性BEC试试,试多几次再上天,确保不会上天重启,不然完蛋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