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210,d210换挂轮的问题

楼主(2012-02-12):
我自己的床是c210,由于我自己没有拍照片,就借一张刀友的图片,c210的挂轮表和d210一样的,想问一下,挂轮表中的H是不是就是空着不装齿轮的意思?d210中用H,c210用G表示,其他齿数是一样的,比如车1mm螺距的螺纹,在三条轴上B、D、F位置分别装52、60、80齿的齿轮,A、C、E的位置标注H,就是空着。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如果A、C空着,B、D位置的齿轮在使用中会窜动出来,是不是应该在A、C的位置也装上两个互不干涉的齿轮限位用?谢谢!

网友A:
装,,,不干涉,,,的小直径挂轮,,,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不干涉,,,的小直径挂轮,,,限位

楼上正解

楼主:
非常感谢!
另请教一下乱扣盘上的表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另请教一下乱扣盘上的表怎么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7357&highlight=%C2%D2%BF%DB%C5%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