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电磁舵,急…

楼主(2012-02-12):
问一下室内老鸟三通道的接收机可以把方向舵改为双电磁舵控制的副翼吧?是不是两颗电磁舵引线分开并联?需要注意正负极吗?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你打算方向舵怎么搞定?不要啦

楼主:
副翼代替方向舵

我想知道两个电磁舵怎么连接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两个电磁舵怎么连接接收机

普通接收机的话,需要电磁舵转换板,将3线转2线输出。如果输出电流足够的话,2个电磁舵并联即可,电磁舵无所谓极性,哪颗的方向不对,将这颗的2条线对调即可。没弄错的话,下面这贴中就是用的这种方式,应该是用的zxt带电磁舵输出的3通接收。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9470

楼主:
谢谢LS的我用的就是Zxt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