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飞梦改过JR高手们请指教

楼主(2012-02-12):
我的控是JR的MAX66 ADT.
想问一下图中褐色板上的红黄黑的三条线是不是
电源正负极和PPM信号?请指教

电压测出最高只有1V...

网友:
我没改过,但是如果高频头和下面的编码板只有那三根线了的话就肯定是ppm线,红黑是正负,黄色是ppm信号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负脉冲如何解决?这控在某个贴看到是负脉冲的
解决方法是调换线?

网友:
飞梦的高频模块有一个开关的,拨到另一边就可以自动转换了,按照正常接线即可

网友:
飞梦模块可适应正负脉冲~~~~~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2-03-22):
LZ 可以找我的帖子, 我是2610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