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我和玉兔有约-玉兔X6零下2度裸飞!

楼主(2012-02-12):
经过N多天的安装与调试,今天下午我终于和玉兔一起去爽了,可惜第一块电就因为XXD的垃圾电调导致炸鸡(4分30秒),还好带着配件,可是XXD电调不给力呀,见到裸体的玉兔就剩下哆嗦了,唉,扫兴回家。可怜我口袋里面的6块4S
电池
没用上。已经订购了HY的新电调,期待中。

网友A:
好想有机会在这样的场地玩

网友B:
換電調油門行程也不做

网友C:
这场地无敌了

网友D:
想看下LZ怎么把摄像头安装在头上的

网友E:
场地不错。不过看你用了香蕉插。我个人建议还是直接焊线吧。香蕉插有时候确实不稳定。

网友F:
可能是缺相或者电机线圈匝间短路吧?有时电机安装螺丝太长会打到线圈上,多加两个垫圈就好了。

网友G:
玉兔不错的
玉兔不错的,比俺以前用过的好用

网友H:
零下2度你都敢上冰,貌似要连续3天零下10度左右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