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罩炸裂了有办法修吗?

楼主(2012-02-12):
头罩上面的油漆裂开有些脱了,请问有人修补过吗?

网友A:
在买一个吧

网友B:
可以去汽修厂喷,价格不低,自己也可以就是麻烦

网友C:
酱油贵过鸡

网友D:
可以看多大的缝。细小的,头罩后面贴胶布,再用田宫或者郡士的溜缝胶水,然后等干了,也别上漆了,那胶水干的慢,流动性好,粘性弱,修好后建议收藏。比较大的缝用补土,还是田宫或郡士的,不过不建议菜鸟用,估计用不好,补好后要打磨,然后上差不多颜色的漆。原装头罩是用来收藏的。还有头罩上漆的裂纹修不了,除非重新上漆。

网友E:
在某贴上本人看到关于401胶水粘性好强度高的内容后,最近在淘宝上的一家胶水店买了几瓶乐泰的胶水,该店现在做特价,每瓶好像是7.9元,在详细的查看了该店的介绍后,分别买入401、495、496各两瓶,401是日常用品的万能胶,495主要针对塑料,496主要针对金属(且能适应金属与塑料的粘结)。暂时只用了495胶水,却发现粘性非常的好强度也非常的高。我的伟力911的机头罩现就是用改胶水修补的,直接在裂缝处点上且不用做任何的加强就能比原先的强度还高。

网友F:
俺都是纤维胶带和502伺候

楼主:
 三种颜色补漆麻烦就用502和贴纸伺候了。

网友G:
胶水的种类越来越多,质量又参差不齐,真不知道挑什么好了

网友H:
小孩玩的不干胶动漫贴画贴破裂掉漆处,透明胶带加固。一样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