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

楼主(2012-02-12):
可以叼钢的雕刻机主轴哪家好用。那种驱动器好。

网友A:
主轴好像是用变频器吧?

网友B:
同问,准备入手雕刻主轴了,金属轴承由于受到材料硬度限制,转速和寿命已尽发挥到极限,陶瓷轴承是好选择,可是多数陶瓷球轴承是混合轴承,珠子是陶瓷,轴承圈是金属,可金属哪里敌得过陶瓷的磨损啊,全陶瓷轴承那是天价啊,

网友C:
签名等答 案

网友D:
也想找个合适的主轴,不知道哪里有卖无动力主轴的。

网友E:
无动力的主轴好呀,淘宝上有很多

网友D:
原帖由
zj77718
于 2012-2-13 02:18 发表
无动力的主轴好呀,淘宝上有很多
没见到卖小的无动力主轴,有几个做的,但都没有具体的参数说明,无从下手。

网友F:
还有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G:
交易区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