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买65手紧卡盘选购

楼主(2012-02-12):
这两天在淘宝上找65的手紧卡盘,同品牌的价格相差有六七十块,今天跟一个淘宝卖188元的商家谈卡盘精度时,他说只能保证卡盘绝对是天一的,但不能保证精度多高!听着这话就心凉凉的!所以想听听买过手紧卡盘的朋友的意见,大家都是怎样选购此类微型卡盘的,另明天商家会给我发一张卡盘三爪合拢的照片,我感觉只要三爪闭合得好就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种卡盘主要有螺纹连接和短圆柱连接两种。短圆柱连接的可以有相对比较大的通孔。特征是卡盘面上有三个螺丝。
卡盘的质量相差很远的。外在体现在配合是否紧密又柔顺,质量体现在整体的刚性,夹持不同直径圆柱时的偏心度的离散和重复定位离散。
拆开卡盘观察,仔细地体会,要把卡盘做好,其实难度很大的。
车工会说,三爪卡盘必须一刀落,工件拿下来,再同样放回去,精度就没了。不是三爪卡盘不行,是行的三爪卡盘太贵,买的人太少了。

楼主:
现在就是在我周边没这么小的手紧卡盘卖,连佛山最大的两个五金城都没有!问人家,人家还说没见过有这么小的,网购又怕质量太差!唉…

楼主:
白天人多…看有有好意见没

网友A:
交易区收个二手的80要比弄个65的手紧来得划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易区收个二手的80要比弄个65的手紧来得划算啊
关键是二手区全是厚的,没薄的!我做的是光轴微型车,不过现在已经在淘宝上买了,188元65的天一手紧卡盘,这么便宜就怕到手质量差啊!

网友B:
我就买的50的卡盘,自车后掉头差0.05左右,感觉马马虎虎,高精度就采用一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买的50的卡盘,自车后掉头差0.05左右,感觉马马虎虎,高精度就采用一刀活
0.05就可以满足我了,50的卡盘我感觉有点小所以没选择,那家店50的卖178,65的卖188,我肯定选65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卡盘到了么?怎么样/
我也想买

网友C:
别问精度了,这会令你买不到的

网友:
淘宝有环球63B的手紧的,东西还行

网友:
买环球63的吧,要那种装法兰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问精度了,这会令你买不到的
确实…我一说精度差就退货,人家老板立马说不愿做这生意!

楼主:
楼上两位…63的很贵,环球的就更不用说了,我买的65卡盘这样做主轴应该会做好精度:先把主轴车好所有的牙并钻9毫米通孔,轴承位处留一毫米余量后面精磨,再把卡盘装上,再在卡盘上夹一支断丝攻的柄,然后上外圆磨磨轴承位

网友D:
做主轴的时候能帮我多做根吗,用15的光轴车?
打算搞雕刻机的A轴。

现在的设想是:一头螺纹连接卡盘,另外一头螺纹固定轴承,并开孔硬连接谐波减速的输入轴。

网友:
环球63的卡盘300块一个。
我买了一个,有必要说明下啊,环球63卡盘不打标的,在侧面贴个胶贴。
我从环球的代理那买的,后来我打电话去了呼合浩特众环厂,厂里一个技术科的老兄态度很好,给我查了原厂的图纸上面确实是不打标的,并问了我在哪买了,我报上了他们厂那个代理公司,最后给我的答复是没问题,是正品。

网友E:
买法兰台阶连接式的好些,螺纹的那种通孔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主轴的时候能帮我多做根吗,用15的光轴车?
打算搞雕刻机的A轴。

现在的设想是:一头螺纹连接卡盘,另外一头螺纹固定轴承,并开孔硬连接谐波减速的输入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法兰台阶连接式的好些,螺纹的那种通孔太小
我这附近也只有63的环球,要价360+!我在淘宝上买的65的才188,回来看了做工也不错,通孔也够了,我准备主轴通孔整9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