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Z轴怎么对刀更换刀具

楼主(2012-02-12):
刚换了维宏,不知道Z轴怎么对刀更换刀具的,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虽没用过MACH,但觉得比MACH复杂不了
厂商参数里有对刀块厚度,填上就可以了,shift+F6,执行对刀。我现在用无线键盘,不看显示器,对边对刀运行指令直接看着主轴搞就全部完成了

楼主:
还是不明白

网友:
我是用对刀的。。比如1cm的对刀块。维宏里设置抬刀0.5cm后。换刀时回到工作原点 。z轴太高换刀。用对刀块对刀。。1cm加抬刀0.5cm。在在维宏里点动回刀1.5cm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啊!我也用的维宏卡,对刀块不知如何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我也用的维宏卡,对刀块不知如何接线

   我至今也没有搞明白如何操作

网友(2012-03-20):
这个好像要向林大夫请教才行,我也想知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