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雕刻机,如何制作这个零件,插铣么?

楼主(2012-02-12):
雕刻的话,刀的直径原因有弧度。MACH3 雕刻机有办法插铣么?用什么软件出插铣刀路?

网友:
雕刻可以插,就是怕你机械强度不够啊。数量不多的话线割吧。

网友:
线割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
回复,

感觉不像金属件,线切割能用吗??要求不高用直径很小的铣刀挖个退刀槽或者用先钻花点穿再铣

网友A:
线切割有那么高的精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有那么高的精度吗

线切割精度要高过绝大多数雕刻机的

网友:
都没弄清楚是不是导电的就线切割!!!!!

楼主:
这个是金属的,这么点东西线切割要去求人,麻烦啊。

网友:
线切割慢走丝的精度能达到灰常灰常高,如楼上所说高过绝大部分DIY的雕刻机。当然慢走丝费用也高了不少。

网友:
自行车飞轮盖吧 数控铣做出来可以用

网友:
数控铣得插铣吧?

楼主:
什么软件能出插铣刀路?christzyy说的对,是自行车的飞轮盖子,爱好修车的啊

网友:
这个只能割一刀,刀路不是问题,铣刀有直径,里面铣不到的,如果是有钱人还可以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