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钻那种220V串激马达(普通那种)可以改直流么 ...
【请教】电钻那种220V串激马达(普通那种)可以改直流么??

楼主(2012-02-12):
请教下各位
电钻,曲线锯的那种220V马达
可以改用电瓶么??
想带出去用
不用逆变的话可以么??
没敢直接试,先确认下

网友A:
串激本来就是交直流通用的吧

网友B:
绝对是是AC DC 通用 关键是低电压也能用。 反转不方便搞 容易过热

网友C:
拆开改成并激,用电动车48v。可以曹还使

网友D:
这个可以这样啊,哪次尝试一下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可以,因为这种电机学名就叫“通用整流子电机”。改用直流供电后电压要降低,因为当采用交流电源时为感性负载,变成直流后感性负载降低,基本上是属于电阻性负载。

网友F:
交直流两用

网友G:
如何改呢??上个教程如何?/

网友H:
7楼就是正确答 案.改变方向只需一个开关.

网友I:
改用直流电要用多少V?

楼主:
谢谢给位大大
请教具体方案
电压电流和接线方法……

网友J:
改直流噪音会不会降低?

网友K:
可以,但不能調速了,直流40-50V就很給力了,而且運轉時比交流電噪音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