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水冷电主轴的噪音大小

楼主(2012-02-13):
如题。正常多大声音,最好做个形象的比较。

网友A:
应该比风冷的静,我在交易区刚买一个

网友B:
这个也想知道,电磨开到3万转声音大的想跳楼,水冷开到3万怎么样?邻居会不会找过来?

网友C:
很小,空转关门听不见

网友D:
声音大小跟剃须刀差不多。

网友E:
这个声音还是不错的

网友F:
原帖由
gbjs
于 2012-2-13 09:42 发表
声音大小跟剃须刀差不多。
比剃须刀还要大点声的……我的是2.2KW水冷主轴,空转24000时大概也就五六十分贝的样子,说话不受影响,也没有明显不适。这只是不到1000元的便宜货,质量好些的可能声音会更小吧。

网友B:
肾好肾好,看来该到了鸟枪换炮的时候了。
再问一下诸位大侠,那个牌子好一些。或者说那些牌子算是口碑好一点的正经老厂子,那些实际是野鸡牌?

网友G:
空转声很小,切材料时不会小。

网友H:
回复 楼主:
加工时才会噪音,不加工时不大,

网友I:
有个同彦搞得问题,风冷的噪音多大才是正常呢?

网友B:
呵呵,电磨算是风冷的吧?小风吹得手冰冰凉。那声音,我都想把它供起来了。

网友J:
但是干活的时候,切割材料,估计声音小不了

网友K:
 变频器回来,试了那二手风冷主轴,那噪声比电吹风还要大点,感觉那声音穿透率要比那电吹网的大多了,转速高没办法了~
才调到18000

楼主:
我在淘宝买的20元电机,不敢开高速,一高速比**钻大多了,还很有穿透力。

网友L:
21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