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航初体验,脱控起飞,无夜航灯降落

楼主(2012-02-13):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xODI2NDI4.html
处女作,见笑了

昨天飞出自已的距离新纪录,7.2KM.

网友:
没有夜航过的看看

网友A:
挺好的. 请介绍配置吧,什么摄像头?效果不错

网友:
这么小的飞翼还能载设备,真不简单!lz介绍下飞翼尺寸和动力设备,谢谢!

网友B:
起飞酷!夜景美!自动返航转弯的震荡需解决。怎么没看到你的降落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酷!夜景美!自动返航转弯的震荡需解决。怎么没看到你的降落过程?

噢噢,是卡传满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酷!夜景美!自动返航转弯的震荡需解决。怎么没看到你的降落过程?

转弯振荡,刚升级的,可能还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 请介绍配置吧,什么摄像头?效果不错

配置看我以前的贴。起飞重量740克。

网友C:
不错!请教一下,你的10c遥控器加功放,需要拆高频头吗?效果如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平衡 航线模式用的感觉如何?好的话我也准备刷新的固件了 。不过听说新的固件有点小问题还没解决。

航线功能不错,定高定向一直飞,盘旋可以看风景。也可以用来掉头 ,掉过来后再切入航线。
新固件,电压显示加油门后电压降下来后就不升回来了,只显示最低电压。我就当它显示的是最低电压。还有平衡和回航转弯时振荡,可能是我还没有调整调定好。总体不错。

网友:
很靓,赞一个

网友:
全篇都好,美中不足,没有降落过程。

网友E:
我看见楼主经常切换模式?

你都配了什么动力啊?才750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请教一下,你的10c遥控器加功放,需要拆高频头吗?效果如何?谢谢。

找几米买功放时配了一条线,线头要焊在原来控天线的位置,打一个孔引出来,还有配根线接到功放的输入端。昨天最远飞了7.2公里.飞高2000米.

网友:
2.4G控?,用的什么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见楼主经常切换模式?

你都配了什么动力啊?才750克啊?

动力朗宇2208,KV1500,7*6仿APC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动力朗宇2208,KV1500,7*6仿APC桨

这么小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动力?

是的,确实是这么小的,可以30度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