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425 的用电问题。请教大家了。

楼主(2012-02-13):
我的是 碳纤身。XXD80A XXD 1600KV 15T 60T 19T 61T 转速是2796 吧。我用2200 25C 3S 串。3D 最多只能2分半钟,最近老过放
电池
。。请教下大家。是我的齿比不合适,还是我飞的太暴了。。我一般都飞侧摆钟和正摆钟。然后是,翻滚弹跳。彩虹!这样飞动力是 很足了。但是电池最多能顶个2分10秒这样子。3S的电池都搞得平衡一个多小时了。。大家指教 下。谢谢

楼主:
顶一个。等老师指导

网友A:
电池问题.

网友B:
我用6s2600 25c飞3d4分钟。下来3.8左右

楼主:
原帖由
传说中的饭饭
于 2012-2-13 08:25 发表
电池问题.
电池容量 问题????那就是说换2600.的就OK 了?

网友C:
动力过头了,kV1600的电机还要上15T齿轮,自然电流很大,电池挂的快还是小事,当心过载烧了设备。

楼主:
60的前齿,转速2790还能接受吧。换个13的试下。

网友D:
换13T 电机齿 降低 油门曲线

网友E:
我的就是1600Kv,15丅电机齿,2600 6S 3D 3。5一4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