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瞧瞧,小雕要改进一下了

楼主(2012-02-13):
光轴直径10,丝杆是什么规格不懂。Z轴太小了,才3CM,想改进! 另Z轴高度也要一起改进(高度我想用实木地板升高,硬度应没问题吧?)

关键是Z轴我把滑块搞短些,哪行程就大了吧(滑块高 5.8CM,不知锯掉如何把哪个固定轴承装回),只是这样怕影响性能

另机器的X轴的丝杆有些变形了,有什么好方法搞直吗,光杆和丝杆哪个影响行走精度(指横向)?另发现丝杆和滑块之间有空隙啊,这影响纵向精度吧。

网友:
这个雕你觉得有必要再去搞吗?

网友:
这样改不行的!

网友:
关键是Z轴我把滑块搞短些,哪行程就大了吧(滑块高 5.8CM,不知锯掉如何把哪个固定轴承装回),只是这样怕影响性能
那你可以减少进刀量

另机器的X轴的丝杆有些变形了,有什么好方法搞直吗,光杆和丝杆哪个影响行走精度(指横向)?另发现丝杆和滑块之间有空隙啊,这影响纵向精度吧。
影响

网友:
锯短强度大大降低,不可行的

网友:
要不,玩大点。
用小机机,加工个大机机。

网友:
晕,感觉不要改

网友:
幫頂
有创意,这才是diy精神

网友:
将y轴放上工作台上,Z轴就抬高了。

楼主:
太高我知道不行,哈哈。走刀时脚会发软。抬几CM应是可以,只是只抬高,Z轴不增加只相当能在工作台上放的下稍大的工件。意义不是特别大。

注意看我的图,呵呵,其实Z的高度已经给我抬高2CM了。

LZ有道理,只是我如果把电机能做成旋转的话哪X轴也可当Z轴了,就会一些工件放不下的情况很有用。

网友:
DIY 的小JJ改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这蛋痛,没计算好,做完了想加高,出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