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这个小电直是不是可以考虑改室内机?

楼主(2012-02-13):
昨天在淘宝上闲逛,看到一个2.4G直升机,据称是四通道的
图片如下:

价格也比较适中 网上大概售价在150~190元之间

关键是我看好了它的飞控主板

如下:

有两个舵机

是不是可以直接改固定翼室内机???

楼主:
没有看到主板原件
根据上面贴片电容尺寸
据我估计 应该在2.5cm*2.5cm大小 重量不会太重 估计4~5g

楼主:
图片水印没有去掉 没有打广告的意思

网友:
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没有打广告哦 我无意中看到的
我只是觉得这种集成舵机主板很好
可以考虑改固定翼

网友B:
这个就是最近挺热的911了,而且你可以单买主板,多玩几个机。

网友:
见到有改九鹰260的朋友反应,260有油门副翼方向混控,改出的固定翼不是很爽。不知道同是单桨的911会不会也有同样问题,支持楼主当小白 。

网友C:
911没有混控,那个接收板单卖才60块,不过电机+接收板+电池重量大概15克,做薄膜机太重了点,应该适合拿来该橡筋动力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911没有混控,那个接收板单卖才60块,不过电机+接收板+电池重量大概15克,做薄膜机太重了点,应该适合拿来该橡筋动力机

这倒是个好消息,小的薄膜不行,可以考虑搞个重型坦克薄膜机
类似下面这样的,那是相当飘逸啊。V尾不行的话,可以弄个普通尾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重不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在期盼小白出现 哈哈
听说主板可以单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最近挺热的911了,而且你可以单买主板,多玩几个机。

呵呵 真的很火吗 可能是价格因素吧
玩具价格但是控制达到了专业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X兄 强烈建议你入一个
由你先驱搞个室内机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小鸡设备已经不少了,最近不考虑进新设备了。不过坛子里似乎不少人对改911很有兴趣,相信不久就会有小白出现的

网友:
想用EPP搞个400翼展的空内三通机,翼型不知道怎么搞!就用911电装应该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找个合适的机型,翼型只做上弧即可。可以用轻木切两片翼肋粘在EPP机翼下方,或者没有轻木用EPP切翼肋,翼肋下方贴碳纤也可。400mmEPP机翼左右各有一个翼肋就行,机翼前后缘再贴两条碳纤既可以加强机翼又有利于保持翼型。

网友:
没有什么意义,比较重,有人改了,那个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