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舵机回中慢的问题

楼主(2012-02-13):
第一次接触无副翼,买了ZYX,听说还可以。调了两天除了尾
舵机
还没设外,基本好了,没试飞。请问个问题,打副翼时正常,但打了后摇杆回中,这是副翼的舵机跟着回中,但舵机回得很慢,不像有副翼的,摇杆一回中,舵机马上跟着回中了,请教大家下,谢谢。

网友A:
你摇一摇JJ 试试

楼主:
摇JJ反映还是快的

网友B:
应该正常就这样的

网友C:
飞起来就快了

网友D:
据说回中慢飞航线姿态比较好

网友E:
正常。。。你拿起机子摇摇就清楚了,只要机子倾斜的快,十字盘就反应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