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电机的型号。

楼主(2012-02-13):
这个是一辆平跑上的电机,坏掉了,想买一个,但不知道型号。有刷电机接触较少,看似不是380电机,直径23左右,长度和380一样。请教下这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网友:
如果直径比380小一点点的话,就是370.

楼主:
确实是370 谢谢兄弟们,新问题出现了。兄弟们帮忙看看,分析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7575   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