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老款3.1的问题,大疆技术来

楼主(2012-02-13):
老款的3.1 用的1.4.3调参数软件,连接成功后报atti init err: power system again 错误,是什么问题,三个灯同步闪烁。
还有天热的时候飞行定位没问题,但是0度的时候飞定位模式的时候漂移非常厉害,能飘个20-30米,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建议LZ更换那个ACE ONE 拉到算了 我看到过 老版本那个家伙 可真叫大 酷似个黑砖头似的

楼主:
老款的问题怎么没有技术来回答呀?也是2万多买的东西,怎么没有点售后服务呢?难道只对新款做售后吗?没有升级的老用户就不管了吗

网友B:
 看过了 走人

网友C:
升级ACE ONE

楼主:
imu温飘我不问了,第一个问题能给解答下吗,不能就说升级ace one吧!

网友D:
第一个问题,楼主重启系统就可以,注意开机的时候不要动飞机,飞控系统在初始化;
第二个问题,天气热GPS没有定位的判断是不成立的,没有关系的。从你的描述看,GPS根本就没有发挥作用,或者是校准不准确。重新校准试试吧。

楼主:
感谢大江技术的回答,我在重新校验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