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炸鸡,对不上屏

楼主(2012-02-13):
在家飞飞的,小炸一下就对不了屏了,炸鸡的时候收了油门,为什么呢,控肯定有电,我是2S电池改上去的,电池也有电,头罩和脚架都没炸烂,最多飞了30个起落,我也不是新手,450,500,都能3D,结果败在911上,我真是搞不懂,请玩911的行家解答一下,

网友:
楼主的头像,非常之内涵。坏事干多了吧!有时候不好解释的事,可以用人品来解释。

网友:
油门是不是没到底呀  重新开下控油门拉到底试试

网友:
拆开检查看看有没有断了哪根线先啦

楼主:
2,,3楼的提议我都检查了,没问题啊

网友:
在家飞飞的,小炸一下就对不了屏了....

把油门拉到底,油门微调调下两格,
JJ插电再试对频。平价控可能油门中立点偏了。

另9V控你上2S 7.4V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会不会有影响呢?
会不会改电后电池接触不良而烧坏了控呢?

还有可能真是运气不好,炸坏了JJ主板呢?

陈伯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还没有定好位,所以对不上啊,

楼主:
烧坏控的可能性不大吧,我是炸鸡后才对不上频,红灯连续闪,然后就红灯持续恒亮,没反应了,油门微调降几格还没试,谢谢各位大侠的意见,莫非真是炸坏

网友:
红灯慢闪,晶振挂了,8M的,有的话换上就OK,不想要了的话我收

网友:
啧啧,这就是911的质量。。。

网友A:
红灯慢闪,晶振挂了,

买廉价货有时要靠运气,很多人炸了N次也没事。
我的V911飞了超过500块电次,
炸过1000次以上了,只裂了头罩。

上月坛内有帖说坏了晶振的,主板上那银色的小圆筒。
才数块钱,LZ可买来自换。
详情可搜帖,图文并茂的。

祝LZ小JJ早日康复爽飞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能这么说,我炸了无数次了,就坏了一个尾电机,而且还是被撞坏的,神奇的是尾管居然没任何问题。。。目前为止炸鸡上百次了,出了尾电机没换过东西,尾桨只是有裂缝,胶下还能继续用。
应该说国产的东西多少需要点运气吧~~~~~~~

网友:
我的911摔了n次,下水一次都依然小强,RP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廉价货有时要靠运气,很多人炸了N次也没事。
我的V911飞了超过500块电次,
炸过1000次以上了,只裂了头罩。

上月坛内有帖说坏了晶振的,主板上那银色的小圆筒。
才数块钱,LZ可买来自换。
详情可搜帖,图文 ...
飞500多次炸1000多次,在做炸机试验?

网友:
可能是接收天线炸松了。
也有情况是晶振脱焊了。
可试试补焊。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