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看看这塞斯纳的电机座如何改造加固~

楼主(2012-02-13):
mini塞斯纳~脑袋就这样了,粘粘是可以。但感觉这结构有问题~怎么改好呢

网友A:
弄个大小合适的木架往里面塞进去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大小合适的木架往里面塞进去一段

谢谢~~怎么塞呢?能具体点么

网友B:
烂的部分齐齐切掉,平着粘一块epo材料,用刀修好外形,再固定电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烂的部分齐齐切掉,平着粘一块epo材料,用刀修好外形,再固定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烂的部分齐齐切掉,平着粘一块epo材料,用刀修好外形,再固定电机
 感谢~~

网友:
螺丝卸下 胶带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