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安装关于接收机与陀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2-13):
如题,淘宝上买的接收机已经到货,飞机还在路上,准备安装飞越450sport。请问接收机与陀机的连接有没有防呆设计的?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A:
接收机上标注了哪个通道了  对应舵机接上就是了EL 升降 AIL副翼 RUD尾舵 PIT螺距 GEAR陀螺感度 THRO油门 就是电调

网友:
这个插错了也不会烧的,放心吧

网友:
这个接收机有防呆,但是一般舵机为了兼容一些稀奇古怪的接收机所以舵机插头就没防呆(我以前用舵机延长线上就有防呆,450别用啊,不安全)。但是说明书上会告诉你哪个插哪个,尾舵机插陀螺仪什么颜色的线朝外…

网友B:
"防呆设计" 有意思的说法!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呆设计" 有意思的说法! 呵呵。。

很多都有防呆设计啊,比如电脑主板插电源的口子就是防呆设计,反了插不进的。

网友:
地板应该不是从事IT方面的

网友:
地板应该不是从事IT方面的工作,防呆和傻瓜相机的傻瓜是类似意思。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标注了哪个通道了  对应舵机接上就是了EL 升降 AIL副翼 RUD尾舵 PIT螺距 GEAR陀螺感度 THRO油门 就是电调

对应通道我是看得懂,但陀机是三针的接口,如何判断有没有反接!

网友A:
我这2801貌似是露出金属的部分朝上,反了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2801貌似是露出金属的部分朝上,反了没试过

我用的是DEVO7的接收,先按你的接法试试吧,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原来设计是有的,陀螺仪一般有,舵机就没有
看线的颜色就错不了了

网友:
哪位大侠上一张接收机的链接图片好吗?可以依葫芦画酒疙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也是遇上同样的问题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