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自己改装的宝马,诡异现象。求真像。

楼主(2012-02-13):
自己改装的宝马吉普,转向自己加了电位器,加了舵机芯片。转向就成比例控制了。
动力部分就简单了,直接加了个50a电调,电机是原来的,大概是370电机。

好,重点来了。

用的是飞机用的控和接收,2.4g的。只接了3通道和4通道。慢慢加油门,车子正常。要是急加油门,车子就动弹一下,然后就失去控制,停电了,转向也没反应。

油门拉下来后,滴一声,又恢复控制了。

一直找不到找不到原因。

后来这种情况开始加重,不给油,转向正常,给油就失控。最后接收机挂掉了。

换了72m接收,还是重复以上现象,现在接收机还没挂,不敢用了。

电调不发热的。

请教兄弟们,这到底咋回事。谢谢了。

网友:
楼主我很好奇,你的电调和马达是怎么接的?貌似你说的电调只能接无刷马达,你说的马达是有刷的吧,哥俩不配套啊

楼主:
电调是有耍电调。上面写着50s。。。

网友:
有点像过载保护,但烧接收没见过!看看电调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用电压表测么?

网友:
怎么看都是 电池不行了 放电率太差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兄弟,您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意识到了,由于电池仓不太大,所以一直用的那块电池,2s的1800毫安。刚测了电池电压,7.5了,估计有点不足。换上另外一块,测试,果然好了。nnd。
但是令我不解的是,为何烧了我的接收机呢。
那个接收是控制距离突然变得很近,然后越来越近,直到一两米,最后完全失控,挨着都没戏。就这么挂了。帮我分析下是咋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