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s+2801 不定期更新

楼主(2012-02-13):
爱机4#6s出给上海的一模友后(好买家!!),也把闲置的260面包控出掉湛江的一模友.....加上奖学金,攒足了钱,在由于devo7和2801之间徘徊了很久...结合各位模友的建议...还是决定入了2801! 开箱后发现d02s好像比4#6s尺寸稍大了一点 。 由于之前有飞4#6s薄弱的基础...入了d02s后不呛  !最终重要的一点是:d02s可以脱控啊亲  !!脱控有木有? !以前的4#6s还不能脱控!!!现在终于体味到6通机的乐趣了...油门稍稍一动..飞机就一跳跳地十分灵敏!爆浆声大了不少...d02s的三轴的确不错!很稳妥,胜过4#6s     大家最关心的自旋也试验过了...还是挺稳的,自己感觉尾巴的灵敏度还可以接受(但就没有4#6s那么灵敏)...据说这个用2801控可以调整..    现在飞机大体可以! 就是在急加油门时,尾巴有点右飘...这个可以调整吗?要怎么调?望各模友赐教  !    上图!

楼主:
继续上图

出厂时,飞机头罩里面贴了胶纸,为了防止那个缺口裂开

出厂时,飞机头罩里面贴了胶纸,为了防止那个缺口裂开

网友A:
看看你的电机齿是几T的!

网友:
才入6通啊

网友:
 提高感度或者调整中立点可以解决

网友:
不错!多少钱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电机齿是几T的!
 请问风铃兄,要怎么看?

网友:
 ,入木真是学习和玩2不耽误啊。。

网友:
恭喜了,希望你玩出花样来,让我也学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风铃兄,要怎么看?

自己数下几个齿就知道了啊

网友:
哥哥仔,视频啦~吾该~~

网友B:
标题

哈哈! 放心吧 4#6在我这儿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电机齿是几T的!

原装马达齿10t//大齿盘40t//模数0.4,另外问风铃,hp08 2s马达,是否可以升到12t左右?

网友:
另外正常情况d02s急推油右飘的角度在10度左右,我换了2s和尾波后,能控制在个位数的样子,理论上,右飘角度小的话,问题不大拉~~~

网友C:
大螺距尾巴完全沒跑的,忍不住進來說兩句!

剛入手02S動力比較弱,因視頻已刪除無從查證,不知是否這樣才會甩尾。
檢視我的影片,看了很久才看到一次甩尾,當時以Normal飛行,後來IDLE UP,油門隨時100%就沒看到了,估計是轉速不足造成的。

如果大螺距尾巴會跑那怎麼飛3D?鐘擺的時候不就修到手軟還飛不好!

還有,主齒盤一格10齒,總共10個就是100T!

网友:
 应该买DEVO控

网友:
恭喜楼主新入六通,等待你的飞行报告。

我还在关注CP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螺距尾巴完全沒跑的,忍不住進來說兩句!

剛入手02S動力比較弱,因視頻已刪除無從查證,不知是否這樣才會甩尾。
檢視我的影片,看了很久才看到一次甩尾,當時以Normal飛行,後來IDLE UP,油門隨時100%就沒看到 ...

大耻是100T,打错了,idle 尾巴当然不跑了,他那个及推油门是油门从20/30推到100,你看看会不会跑

网友:
想看视频

网友D:
这个比CP值

网友:
飞好CP换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风铃兄,要怎么看?
数数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放心吧 4#6在我这儿很好!
 祝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数字啊!
原来t就是指齿轮数   大大地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CP值
感觉cp有个尾电机。。。。和260差不多....

楼主:
谢谢ls各位顶贴~!    视频会上的~   有一个小疑问: 电机的转速和螺距是互补的吗?

网友:
 想买来练习自旋翻,有人用这鸡鸡飞自旋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各位顶贴~!    视频会上的~   有一个小疑问: 电机的转速和螺距是互补的吗?

转速一定时 螺距越大升力越大
螺距一定时 转速越大升力越大
反之一样 哈哈
所以我觉得两者对于提供什力来说应该是相互配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