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氏 3s 过放了 b6充不进去啊 怎么办?

楼主(2012-02-13):
有点问题请教
我新买的 格氏 2200 3s 25c
忘记拔
电池
了 现在电压是 0.几
用b6 不能充电啊 显示错误

网友A:
 杯具 用不平衡充 或者用镍氢模式充点进去后在用平衡模式慢慢的充 一般用100ma

网友B:
用充满电的锂电对冲试试看,注意电压要11.1v的 , 正极对正极 负极对负极 ,一般情况重几分钟就可以了。不过也免不了怀孕

网友C:
用镍氢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