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一下大家,轻木用什么胶水固定最好

楼主(2012-02-13):
请教一下大家,轻木用什么胶水固定最好呢?例如轻木机的机身是用什么固定在一起的。谢谢

网友:
白乳胶
快干胶(香蕉水或者丙酮溶解硝基纤维素)
需要强度的地方用环氧树脂,但是它没有渗透性

网友A:
我一般是502固定点,乳白胶用在面,白胶需要加压和时间。有的地方502以后,外面可以用200AB胶加强,不可用的太多,因为怕会曾重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502固定点,乳白胶用在面,白胶需要加压和时间。有的地方502以后,外面可以用200AB胶加强,不可用的太多,因为怕会曾重不少。
乳白胶不是软的吗,有固定作用?怎么我瓶像橡皮那样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乳白胶不是软的吗,有固定作用?怎么我瓶像橡皮那样的呢

哦,口误了,应该叫白乳胶才对吧,装修中木工用得很多的,很清,乳白色。

网友:
专业点说的话 最好是环氧树脂

网友:
引用 楼主:
乳白胶不是软的吗,有固定作用?怎么我瓶像橡皮那样的呢

乳白胶是天然橡胶,不适合粘接轻木。木工白乳胶(聚醋酸乙烯)粘接轻木效果比较好。

网友:
我用白乳胶 和环氧树脂(AB配 丙酮稀释)

网友(2012-04-16):
夹子夹起来,滴502…………

网友(2012-07-11):
我常用502

网友:
502胶水定位,白乳胶打在垂直接缝处,

网友:
502定位,白乳胶勾缝,受理比较大的地方环氧树脂

网友:
不知道环氧树脂用什么型号的? 仅仅用少量来粘结碳纤管, 木材等,不是刷玻璃钢,也不需要太大罐包装的.
之前试过5分钟固化的ab胶,强度很差,用手就可以掰下来,还有一种30分钟固化的ab胶还可以,但是强度也不是很满意....

网友:
白乳胶或 鱼珠牌胶水还有502固定

网友:
502要有选择的使用

不同品牌,型号的502对轻木的粘接效果可能是天壤之别的。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较好的品牌,北化的502就不适合粘接木料。抗剪切和拉伸性能都不理想。比较适合粘接木料的502,首推广东生产的台湾品牌“同声”,20克包装的W-50对木料、金属粘接性能都非常理想,且价格低廉,十分值得信赖。
除此以外,其它一些品牌的502产品有中等粘度的型号也可使用。进口的产品,比较知名的有美国的Bob Smith和ZAP(PT-02),进口502有详细的使用分类,比如粘接泡沫的、透明材料的、木料的、金属的,要弄清楚。
一般来说,不宜使用木工白乳胶,因为虽然白乳胶有一定的填缝功能和柔韧性,但增加重量较为可观。普通的滑翔机模型,粘接复合材料时,受力较小的位置优质502完全可以满足需求,结构性受力部位,或者需要堆胶加强加固的区域,则AB胶是不二之选。AB胶尽可能不要使用廉价产品,也不要买超市里出售的,要去销售五金材料的地方购买工业用的,性能都有保障。固化时间从数分钟到数小时都有,做模型用几分钟到半小时固化的都行。

网友:
值得注意的是,国产优秀品牌的502在淘宝购买的话,一定要仔细辨认,因为山寨货充斥,很容易买到假货
另外,楼上有的朋友概念混淆,要注意AB胶是不是环氧树脂,两者有实质性的差别。

网友:
确实是不懂,太多的品类看得眼睛都花了. 我新买的雷虎E-hawk 1500, 需要用到少量502粘副翼铰链(机翼是木质的), 还需要粘结玻璃钢机身和碳纤尾管的AB胶或环氧树脂. 可否指点一下应该买什么胶? 谢谢!!

网友B:
插嘴一两句吧,一般我比较喜欢用502,同声W50用的最多,但是502的粘合速度很快,比如做DBOX下弧平的底板依然使用502固定,但是上弧蒙版就没法用502了,慢速固化的感觉也不好用,这个时候我会用汉高的熊猫白胶,粘上蒙版后加上橡皮筋适当勒在靠山上,2小时以后就可以拆下来。此外大面积的场合也是使用白胶,502往往来不及渗透到内部就固化了,但是大面积的话要注意配合一些夹板,白胶中有水分,木材吸水会有一定的形变。
此外正规牌子的粘合剂和杂牌的粘合剂差距不小

网友C:
用针头滴502,可以减轻不少重量

网友D(2012-08-12):
挺简单点事儿,没那么复杂;白乳胶和502都一样,随心情,用起来顺手就好,对于模型强度和重量影响的差异很小。

网友D:
结构性受力部位,或者需要堆胶加强加固的区域,则环氧树脂是不二之选! 或可绕线后浸502,实在不行再用AB胶对付一下也行。

网友E(2012-10-13):
白乳胶 和环氧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