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铝合金板怎么精密切割,还必须经济

楼主(2012-02-13):
现在用的是线切,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图形比较复杂!还需要兼顾经济性,请大家支招,厚度一般是在3MM以内

网友A:
激光没有问题的,一般精度可以到0.2以上
加工费有点贵,加工效率高,图形如何复杂都不是问题

网友B:
冲压最好

楼主:
冲压的精度不好啊,激光切割切铝合金板也不太好,问过师傅说是铝合金导热太快

网友A:
回复 楼主:
3.0的铝板没有问题的,要是开机师傅调得不好,飞边会很严重,而且有一定的类似拔模斜度
要德国通快和瑞士百超这两家的机切,不过做出来的效果可能跟冲压不相百众,精度可能达不到要求
要是雕铣机能做的最好用机加工
或者看看水切可不可以,这个我不了解

网友C:
楼主先请说明一下您的“精密”到什么程度?0.02还是0.2?否则答 案会五花八门哦

网友D:
精密等级是多少?

楼主:
0.05就可以了

网友E:
水切吧,可以试试

楼主:
估计要水切割了,不知道行不,试试看吧

网友F:
0.05,你就老老实实线切割吧,神马激光水刀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