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46IP & R137HP 不能配 FF10CHP嗎? PCM模式

楼主(2012-02-13):
R146IP & R137HP 不能配 FUTABA T10CHP嗎?
原配的R1410DP沒問題,將接收晶體換到R146IP跟R137HP就是對不上頻,請高手解答.

网友A:
当然可以,频率一样就行。

网友B:
 可以,但是,晶体不能用1410dp的,必须用普通的晶体,1410的晶体是二次变频的,特殊的,不能用于普通的接收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么说,我把6EX上的晶体换到ff9上,就能遥控146I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換上單變頻的嗎 ?

网友E:
是的,要换上单变频接收晶体,发射晶体一样。

网友F:
呵呵,楼主,1014DP是二次变频的,晶体跟146IP和137HP不通用的,发射晶体不用换,146IP和137HP的晶体换成普通接收晶体,只要频率跟发射晶体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