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解决螺丝胶

楼主(2012-02-13):
大家都有过为螺丝胶烦恼的时候把,本人曾经深受其害,进口的内六角起子买过无数把,照样滑丝哦,还曾有过一次用力拧螺丝,一没注意螺丝刀戳进左手哦,当时鲜血直流,很是悲惨,,,今天发现一个好的方法彻底可以解决螺丝胶问题,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也不再为螺丝胶烦恼
具体方法如下,:准备一把四十瓦左右电骡铁,通电热了以后,那个螺丝拧不下来只要把它放在螺帽上,具本人经验一般只有三十秒后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拧下螺丝了
       第一次发帖,如果你试验后,的确有用,一定别忘记顶我哦

网友:
   用烙铁是个办法!稍显麻烦~~   偶是这样! 更简单一些!

网友A:
我一直用这个方法  哈哈  好点的低强度螺丝胶还是比较好拧下来的  我一直用zap的 就是贵点 要25

网友:
电烙铁选择也有讲究,买那种焊精密仪器-尖头的。加热后螺丝非常好下,450那种小的尾桨夹可以直接伸进去加热。不过低强度螺丝胶我可以直接拧下来…

网友:
标题

电烙铁选择也有讲究,买那种焊精密仪器-尖头的。加热后螺丝非常好下,450那种小的尾桨夹可以直接伸进去加热。不过低强度螺丝胶我可以直接拧下来…

网友:
阳台侠的撒高级货??没见过。DIY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贵!气体外场应急烙铁~ 使用中

网友:
用热风枪

网友:
高端产品啊

网友:
这招对付那些塑件JJ可要掌握好火候.否则损失大大的

楼主(2012-03-17):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这个方法  哈哈  好点的低强度螺丝胶还是比较好拧下来的  我一直用zap的 就是贵点 要25

一直都知道也不分享一下,那么朋友都为这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这个方法  哈哈  好点的低强度螺丝胶还是比较好拧下来的  我一直用zap的 就是贵点 要25

网友:
行吗回头试试

网友:
标题

以前用热风枪,后来觉得还是麻烦,用低强度螺纹胶省事多了。

网友:
电烙铁没用, 要用热风枪 加上风阻 然后加热3秒就行了  也不贵 200元钱就能买到  还能拆轴承 温度480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烙铁没用, 要用热风枪 加上风阻 然后加热3秒就行了  也不贵 200元钱就能买到  还能拆轴承 温度480度

网友:
呃,用低强度的螺丝胶,好的螺丝刀也是必须的。

网友:
小型钳子直接搞定。。。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YTX的高档货啊。。。气体烙铁~~

网友:
求阳台侠PM地址!!!!!!好东西啊!

网友:
我也深受其害!
最好的法是,用小电磨的细打磨头上电钻上,插入,倒钻!
加热都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什么烙铁啊,有TB链接吗?

网友:
螺丝胶就应该这样处理啊,还用说

网友:
这玩意也不错

调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