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机架材料的选择

楼主(2012-02-13):
正序浏览
中毒了,打算做个cnc。
今天,找人加工不锈钢做cnc机架,一小块一拿居然拿不起来,好重
坛友们为什么不选择塑料作为机架材料
像pc材料强度比一般的铝合金要强.
pp塑料(砧板塑料)虽然强度差但又便宜又轻又硬度,完全可以加强厚度,15mm厚的话,用尽全身力气都不能使其变形。
用塑料完全可以自己打孔,不需要找人加工。
pp塑料怕着火的话完全可以在外面包一层铝粕,这样和氧气隔绝,就烧不起来。
用玻璃钢(或玻璃纤维增强pc/pp)更好,热膨胀系数等等和钢铁接近。
而且铝合金板材通常都是空心的,这样很容易造成震动。
综合以来,以上两种塑料远远优胜于铝合金和钢铁。大家觉得对么??

网友A:
没一点逻辑
加厚才会强,这用你说吗?条件不一样你凭什么放一起比较?城墙厚压不弯你能用吗?
铝合金有实心的,你不用或不知道是你的问题,你不能说铝合金有震动!
钢铁是重于塑料,但你不能说塑料远远胜于钢铁,除了重量它还胜下什么了?

楼主:
不是自己做, 网上有卖的,加玻纤的pp/pc等板才

网友B:
我手头有几种塑料,就抗弯强度来说,赛钢是很不错的,但是很脆,很贵,哈哈
pp就算了,楼主不知道从哪得出pp好过铝合金的,还说铝合金板材是空心的,我手上20mm厚的pp料,长度在600mm宽400mm,架空一压随便就能弯曲,铝合金板材是不可能的,估计楼主说的是装修用的型材吧,那种只有不到1mm厚度的玩意,怎么能拿来比较.
玻璃钢,你也得会做才行,并且那玩意就我感觉耐用时间并不长.
我想坛友选择pvc做机架材料,一则,好像没有再便宜过它的塑料了,二则,他的抗弯强度还不错,当然不是和金属类去比价.

网友C:
说不通了。

网友D:
 钢板机的飘过

楼主:
为什么不对,pc塑料各方面性能都强于铝合金, 钢铁则是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