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套四轴全套大概多少钱?

楼主(2012-02-14):
控有了,有玩固定翼的。玩固定翼需要场地和时间,所以想弄个四轴看看,请教玩过的兄弟们,谢了。
钱钱不多,经济实惠的就行。都需要些什么,比如什么电机和浆,什么电调这些。不是必备的设备就不算

网友A:
建议:

xxd 2212 kv1000电机  4个
好赢飞腾18a电调 4个;
国产10寸正反桨 2对;
100多的机架 一套,
飞控一套,可以考虑aq50dpro、naza或者xa的RE或者玉兔之类的,再便宜的还有KK,
3s 2200mah电池两块;充电器一套(这两种估计你已经有的就可以不考虑了)。
争取控制在1k左右吧,主要看买啥飞控了,价格差的好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

xxd 2212 kv1000电机  4个
好赢飞腾18a电调 4个;
国产10寸正反桨 2对;
100多的机架 一套,
飞控一套,可以考虑aq50dpro、naza或者xa的RE或者玉兔之类的,再便宜的还有KK,
3s 2200mah电池两块;充电 ...

根据我的经验,严重推荐玉兔。月底可能出GPS,上手极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严重推荐玉兔。月底可能出GPS,上手极快!

为什么推荐玉兔 说说原因好吗? 总结一下各种飞控板的差别。

网友:
我用的是玉兔,还有成品机架,别的就是上面的配置一共1500,不算遥控,

网友:
几百到几万不等。。。

网友:
其实FF也不错啊

楼主:
受教了。没弄过四轴,所以还要多多潜水。

网友:
FF飞控                                      200

气压计                                        30

电550轴距机架                               139

朗宇A2212电机   61     4个=     244

好盈20A电调     49      4个=     196

桨

电池
充电器
遥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现在四轴入门是便宜了,发烧起来也是开销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