槳葉問題

楼主(2012-02-14):
假設圓直徑相同,
3葉是否比2葉的拉力會大一些?

网友A:
 不懂!先做沙发!等下面的人告诉你吧!

网友B:
确切的说由于桨效原因三叶的受临近桨叶的干扰越大,也就是要求效率用3叶,要求稳定用2叶

网友C:
3叶桨效率低些,拉力大些。

网友D:
这么说,8寸3叶约等于9寸2叶

楼主:
如果想負重多些,會飛慢些,可用三葉。
飛快些,不用負重太多配備配件,可用2葉。
我理解是這樣吧?

网友E:
我是冲叶问来的

网友F:
桨叶的多少与拉力增加不是纯的线性关系,跟桨叶翼型、螺距、转速等有很大关系。
在我理解,同直径、桨叶类型情况下,慢速桨会比较接近比例关系。但到了高速区域,则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