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的平衡仪如何保修啊!

楼主(2012-02-14):
年前买的450C套机,带平衡仪的,才飞了3回,升降
舵机
就不受控制了,开始以为是舵机问题,换了几颗舵机,问题依旧,于是,怀疑是平衡仪的问题,将平衡仪连接电脑,硬件安装好后,接下来却扫描不到,为彻底证明是平衡仪的问题,我又买了一个
陀螺仪
,重新组装飞机后,飞行一切正常!问商家平衡仪能否保修,商家就再也不理睬了!各位模友可知如何保修?

网友A:
在哪里买的,平衡仪当然保修的,可以寄到固朗公司给小邱,可以再次检查一下,平衡仪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楼主:
淘宝网店买的,维修看来挺麻烦,算了,随他去吧,反正现在不用平衡仪也飞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