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市面上有稳定的USB或者打印机串口的CNC控制器吗?

楼主(2012-02-14):
自己想弄CNC,现在发现有个问题,就是控制板.

自己手头没有台式机了,都是笔记本,所以想问问,有可以通过USB口或者计算机串口来控制的CNC控制器吗?

谢谢了阿

网友A:
想用mach3的话,最好单机单用,,搞个老单核高频奔四,很便宜。。

网友B:
有很多选择,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mach3的话,最好单机单用,,搞个老单核高频奔四,很便宜。。

现在犹豫阿,不是机器钱的事情,你知道现在城市居住条件有限,台式机最大的问题是占地方啊
真纠结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选择,都还不错

能详细说说吗,谢谢阿

网友:
去大海作坊 那里有USB CNC 软件 和 解译的板

网友:
MACH3已经决定了,不可能太稳定的

网友:
试试TB 上的那种DSP手柄,K多米,传说不用电脑了脱机直接运行代码,试过上用后感,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谢谢阿

     USB控制卡,价格应该也不太贵5,600百块钱吧,性能部分见林大夫的部分帖子及回帖参考一下,最好去淘宝搜搜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