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锁尾不牢

楼主(2012-02-14):
本人机机尾巴是7MM+dkbb。但是开了3D上下窜的时候就发现尾巴实在是锁得不牢。请各位老魔帮我分析下有一些什么原因会导致锁尾不牢。以便本人回家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A:
螺距过大引致主电机掉转而不锁尾…尾管长度不正确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过大引致主电机掉转而不锁尾…尾管长度不正确等等…

改了D06尾组后尾管是否需要加长到130mm?HP05S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田少 能详细的说一说嘛 尾管长度一般控制多少 螺距设定我是按照说明书上来的。

网友:
我换了D06尾组以后,不敢说像棍子,但至少没有超过5度的摆尾~(螺距猛烈变化,掉转声音非常明显)

网友:
dkbb  应该是kbdd的山寨  质量不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就是(螺距猛烈变化,掉转声音非常明显)这样的话 是否有处理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尾管原装12.5cm,建议加长到13.5,但是不要超过14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