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2-02-14):
请高手解一下,亚托40A电调怎么设置缓启动啊?原来是默认缓启动,后来重新对频变就变了。

网友A:
俺上新手,没法帮你哦.....

网友B:
亚拓40A??35X?

网友C:
说明书上有很详细的设置方法!

网友D:
设置12321 就有了 先确认油门行程 在把曲线调回默认在设置 设置好后拔电 在插点听声音 看是不是12221 如果对就OK了``````````````楼主的应该是35X吧 那是35A的哦```

楼主:
找到了说明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