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 尾巴反应太灵敏咋整。

楼主(2012-02-14):
调
陀螺仪
感度调的尾巴超灵敏。 往左转打到头尾巴都不转了 怎么调啊。

网友A:
没遇到这种问题,什么叫往左边打到头,尾桨停转?控坏?接收坏?这些我也不会修,如果是尾电机问题的话好办,换电机!不过我的机子是拿在手上时往左边打到头,尾桨是停转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