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大浆夹顺畅度的问题!请热心人指导

楼主(2012-02-14):
最近装了几台机都发现一个问题,浆夹装上中联以后,一个浆夹如丝般顺滑,令一个始终有点不那么顺畅,甚至有点摩擦的感觉。
刚开始怀疑是推力轴承安装有问题,拆下来,仔细上好润滑油,检查了推力轴承的内外面,装上后故障依然。只要螺丝不
锁紧就没问题,一点锁紧就是上述的情况,不知何故,特发帖求教

网友A:
慢慢转动桨夹是否一卡卡的?

楼主:
原帖由
zslibra
于 2012-2-14 11:23 发表
慢慢转动桨夹是否一卡卡的?
一边的浆夹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另一边完全如丝般顺滑。旋翼头是宇宙第一500 pro,新机,还有2部450也有类似情况。

网友B:
我的上紧的时候两边都是一卡一卡的,求解

网友C:
同问我的450SEV2也出现这个问题 请高手前来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应该是止推上反了

网友E:
装反一般不会有多大阻力,基本都是过紧

网友F:
标题
我的450改外丝横轴时,两个浆夹都很顺,同时浆夹虚位也很大,飞行中双浆老调不好。不是普通模式有,就是3D模式有。后来在横轴两头都加了个垫片,使虚位变得很小了,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好像跑题了!)不知道对LZ有没有帮助。

网友A:
轴承?垫圈?

网友:
我的方法是:螺丝上先打上胶,上到桨夹很顺滑,手拉两边桨夹无虚位就OK了。飞了一年,一直都这样上的,没出过什么问题。
谁的好的方法,也可以拿出来交流一下

楼主:
虚位基本上没有什么,如果横轴螺丝打胶,不上紧会不会遇到射浆的问题表示担心。
谢谢楼上兄弟们的建议,期待更好解决办法的出现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G:
把2边桨夹拆下来,然后把横轴拿出来,用布擦擦,然后2边打上润滑油,在装上,一般就好了!新的特别是这样的!

网友H:
a.先上一头的螺丝(外丝横轴),不要拧死拧到底,止滑套吃到牙丝了就好。b.多尝试不同厚度的横轴垫圈。c.上另一头螺丝时不要拧太死,大桨夹有涩感时往回退一点就好。我小炸大炸从来不炸飞横轴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