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的MIG 15 起飞问题

楼主(2012-02-14):
刚装好飞翼的64函道米格15, 用的是原厂电机函道组, 2200MAH 3S 11.1V的电池重186克.   刚飞几个电池, 每次投掷起飞,都是非常惊险,油门开到最大,可投掷出去后,飞机无力爬升, 反而向地面侧降, 每次都是离地不到1米才拉起,一身冷汗!  今天更糟,直接摔地上了.
我回来查看原厂的配置要求,电池从1300MAH - 2200MAH均可, 我怀疑是否我的电池用太大了?! 查看一般的1300MAH的3S电池,重量在100-107克之间, 相差80克呢!  请问 这80克能否能影响到我的起飞呢?  我怎么在YOUKU上看别人起飞都非常轻松呀?! 郁闷!!!
求解! 谢谢!

网友A:
肯定影响!这80克可是很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影响!这80克可是很重的!

我去找个80克的东西去掂量掂量!!

网友B:
用的2200电池能放下吗?我用户1600和我1800的电池刚好,这机要全油门水平稍向上扔出,这是我刚入手飞时的视频,每次抛出也是很惊险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0MjU4NDE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2200电池能放下吗?我用户1600和我1800的电池刚好,这机要全油门水平稍向上扔出,这是我刚入手飞时的视频,每次抛出也是很惊险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0MjU4NDEy.html

谢谢! 看过之后有启发, 今天试过, 我之前抛出去太用力了, 飞机没有找到自己的平衡. 我的经验是必须用很慢而稳的内力,把飞机推出去,而不是扔石头

另外请教你: 今天我的米格15又空中失控了,之前发生过一次, 这是第二次. 情况是在空中突然无力, 马上给油门也无反应, 似乎遥控也短暂失灵的样子, 然后飞机进入螺旋失控, 跌到草地上.   我怀疑两个原因: 1)电池没有电 2) 接收机信号丢失 .  你的米格15有过类似情况吗?    希望没有啊! 因为空中这样下来,大部分都是粉身碎骨的, 我的两次都好彩, 今天是掉到芦苇丛里, 油箱掉了一个而已

网友:
涵道机手抛起飞要技巧的,动力差的最好助跑一下! 没看见一般的涵道机起飞距离较其他动力机型要长吗?:loveliness:

网友:
都已经说完了。

网友:
好想入涵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