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哪款主轴效率最高???就是同功耗下能输出的力最 ...
你认为哪款主轴效率最高???就是同功耗下能输出的力最大。

楼主(2012-02-14):
正序浏览
给力点的,好像都费电。
业余情况下500W的比较合适。
能有一款500W左右的主轴,其力道接近于1000W.价格高些也可以。
雕刻一般时间都比较长,累计下来电费可观。长期看,即使效率高的主轴价格高些也划算。

网友A:
直接买套1000W无刷直流套装,1650元,调速简单,可以定制转速,低速极其有力。

网友B:
楼主 所说的主轴 能不能定位 我说的 是 这种主轴夹装车刀还可以车
像加工中心一样 车的时候 主轴有个定位角度 可以车零件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理论上差不多,但直流多是以前东西,磁性材料比不上现在交流的。自然效率会差些。其实在这方面挖替有限的,多从工艺刀路刀具上打主意更好。

网友E:
负荷功率等于额定功率吗?把同体积材料变成碎屑,不管你用啥方式费的电费都差不多

网友F:
无刷伺服的 效率最高

网友C:
如果是无动力主轴,只有刚度和精度,要讲效率的就在传动方式和电机的选择.直接传动效率最高,电机选现代的无刷电机效率高些。电主轴就看厂家的了。

网友G:
500当1000的用,那些用1000的人直接疯了,电动机效率都不低,主要还是看刀具

网友H:
不要国产的就行~哈哈~风冷的了,少了水泵,噪声大点